关于BGA 过孔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2-09-05):
BGA下面的过孔为什么距离铜皮那么近,怎么设置这个呢~~

楼主:
BGA设定规则了,可是下面的过孔距离铜皮好近啊!!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把VIA与shape的间距设大点

网友A:
估计是你添加了区域约束规则但里面没有设置间距值,默认值为0所以几乎没间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你添加了区域约束规则但里面没有设置间距值,默认值为0所以几乎没间距

是的,可是我改了BGA的 via to shape的间距,其他非地过孔也被地铜皮填满了~这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VIA与shape的间距设大点

可是我改了BGA的 via to shape的间距,其他非地过孔也被地铜皮填满了~这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
解决了,当我设置BGA via to shape间距时,会出现一个对话框,点否就可以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