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是空心线?

楼主(2012-09-05):
我在LAYOUT 里画好了一个PCB图,保存为CAD文件的DWG格式,但是在CAD里打开的时候,所有的连线都是空心的啊?

求解~

网友:
都这样啊

网友:
导成DXF或者DWG格式都这样,空心的,据说在导入时有个选项可以FILL,但是我从来没见过。

网友:
不知道为什么我在Export type选项里选flat后就是实心的了

网友:
导出的dxf格式的文件都是空心线。

网友:
新建一个CAD文件,复制粘贴进去,就是实心的了

网友:
空心的有什么关系吗,貌似没什么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