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FPC 接SATA3信号,信号幅度降到一半,求帮助

楼主(2012-09-05):
SATA3 6G的速率,从大板用FPC连接接到小板,发现不能用。大板,小板,FPC的差分阻抗都是85ohm。 在不接FPC,在大板上端接电阻后,测试SATA3 信号能过测试。接上FPC,在FPC上端接电阻后,测试发现信号幅度减低到了之前的一半。在大板上测试也是这样。SATA3不正正常工作了,那位大侠帮帮忙,是什么原因导致接FPC后,信号不过,如何处理?

网友:
FPC两端的接头处阻抗也能保证是85欧姆吗? 如果接头处阻抗偏小,这儿就是问题的关键

网友:
请贴图出来,并说清楚连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