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个32768晶振的问题,希望得到解答

楼主(2012-09-05):
      原理图设计如下
      用示波器测的时候有40多KHz,而且波漂移很大
     换过晶振还是不行
     找布线的问题的时候如图,紫色线为32768时钟线,另外那个蛇形线为33MHz的时钟线
    他们的层叠结构如图
    不知这个是否这很大影响,如果不是这个问题那是什么问题导致? 实测电阻电容都是好的

网友:
R76 1M 这么大?

网友A:
R76  用1M太大了吧,应该无法驱动才对啊,换个22-100R的试试。
而且R75用10M也太大了,平时都是用1M的。太大不知道会不会有问题,比如进入负反馈不稳定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R76  用1M太大了吧,应该无法驱动才对啊,换个22-100R的试试。
而且R75用10M也太大了,平时都是用1M的。太 ...

嗯,这个是芯片手册给的参考设计,之前也是用的这个电路,没有问题,但是这个板子上就出了问题

网友:
看图中的紫色线,感觉晶体离芯片较远,致使无法起振,可以试着飞线靠近

网友:
楼主PCB LAYOUT确实可以优化,如果原理上没有问题的话,估计问题出在走线上!!!

网友:
电阻,探头,电容。
来自:EDA365 硬件设计、PCB设计论坛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调整c29、c30大小,去掉R75,R76,C35。
R75填充0 ohm,R76填充1M

网友:
    问题有没有解决,还有你的不良板是样板还是其他,若无把C29,C30换成22PF或100PF试试

网友:
    你的叠层分布为什么不在信号层中间放地呢

网友:
    将CL变大,大概33PF试试,另外,你的层间布局不好,使得两时钟之间有干扰

网友:
    C29,C30换成12PF看看

网友(2012-10-06):
    走线怎么那么远

网友:
    可能负载电容大了,还有那个R76好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