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蓝牙高手,进来狂吐槽,狂捅刀子,求求你们啦

楼主(2012-09-05):
最近公司要搞蓝牙产品由于之前未曾搞过,求高手指点!主要是4.0,前期是做防丢器!后续还要做蓝牙音箱和耳机!求各种蓝牙注意事项,尤其是天线的.
下面是本人做的蓝牙卡片防丢器!芯片是德州仪器的CC2541蓝牙4.0!
有几个问题求高人指点!
1:50阻抗的天线怎么做比较好,怎么算这50欧的阻抗。怎么做才能让信号最优质!
2:蓝牙输出的RF-N RF-P是什么信号,3.0 和4.0输出信号有什么区别!
3:图上的原理,后面的高通滤波器参数怎么计算设置!
4:蓝牙耳机 音箱有好资料好帖子,急求!!!谢谢了!
欢迎加QQ:2354735576  或发邮件libbs2000@163.com 指点或发送点资料!谢谢

网友A:
1:50阻抗的天线怎么做比较好,怎么算这50欧的阻抗。怎么做才能让信号最优质!----印制天线?可以先仿真一下。预留匹配。天线主要还是要讲求效率。
2:蓝牙输出的RF-N RF-P是什么信号,3.0 和4.0输出信号有什么区别!----射频差分信号,同样也要做阻抗控制,参见规格书差分阻抗值。3.0和4.0信号都是一样的。
3:图上的原理,后面的高通滤波器参数怎么计算设置!----那个T型匹配应该不是高通滤波器。先按参考原理图默认值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0阻抗的天线怎么做比较好,怎么算这50欧的阻抗。怎么做才能让信号最优质!----印制天线?可以先仿真一下 ...

 谢谢,宝贵的意见!你说的仿真是原理仿真么?原理仿真只能做到给2信号,然后看最后出来的波形和信号强度呀

楼主:
请高手看下后面的 射频差分信号我这样走线是不是有问题?然后天线放的位置是不是太奇葩了?

网友:
pin25,26两根走线要再紧凑一点,天线净空要再留多一点。

网友:
同意楼上的,另外L3,L4,C10的天线焊盘最好摆在一条直线上,你这样会有损耗。pin25,26走线最好是对称的,天线净空区再大一些,呵呵,天线附近的地过孔多点(看板上已经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