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PCB

楼主(2012-09-05):
各位老师,有款PCB希望大家多多评阅啊!还有我从这个帖子上下的PCB怎么在我电脑上打不开呢?

网友:
我用9.3的可以打开

网友:
我转成2007的ASC了

网友:
2007可以打开

网友:
以为你想做拼板,但看下还是有点区别,板子这么大 ,是不是有点浪费 ?

楼主:
领导说那么大就得那么大,呵呵

网友:
评审意见如下:

网友:
1。USB电源端跟地端线太细。

网友:
1、HDMI:布线时要使信号线短且直,从表层布线;每对差分信号都要作包地处理,差分线与包地线的距离也要拉开;HDMI信号线速率高(19针A型接口每个时钟周期可以传输165MHz的像素的信息),其它信号线尽量不要在其下面布线,也不能让信号线跨面;几对线要做等长,尽量做到1Mil的对内等长,组内严格等长。
2、电源、地线要加粗,就近打过孔;外层铺地时面到线孔盘得间距要拉大mils;滤波电容要靠近用电管脚放置;
3、USB:不管是USB2.0还是USB3.0的差分线(DM、DP)阻抗都控制90ohm;电源线V_BUS线加粗,电流大概500mA,电源管脚走线宽度到少30Mil;差分线要求等长,5Mil范围内,离其他信号线和灌铜间距至少20Mil;长度尽量控制在1800M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