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晶体包地还是包电源的问题

楼主(2012-09-05):
晶体放在bottom面,其相邻层是3.3V电源层。为防止干扰,我用地把晶体包起来了,老板说这样做不对,要用3.3V电源包地,然后在包的电源附近加一个电容连到地上,这样做有道理吗?电源本身就是干扰源,我直接包地为什么不对,求解释?

网友:
    他怎么说,你就怎么做啊。谁让他是老板,出问题找他啊。。都是打工的听话就行。

网友:
    持续关注中。。。。
    只讨论技术问题,不关注潜规则,哈哈。

网友A:
    我能想到的一种解释,就是参考3.3V的平面,包3.3V的电源,如参考旁边的V3.3包铜,信号回路会更小,回路电感会降低,理论上貌似是这样会好的,但是我也是第一次想这个问题,一般处理成包地的。
    从干扰上来讲,可能单板上的3.3V质量要求不是很高,旁边还放了一个电容,问题应该不大。
    再或者你那的地是模拟地?要求比较敏感的地?
    你老板水准有多高?

    PS:表示怀疑是可以的,但一定要按老板的要求去做啊,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能想到的一种解释,就是参考3.3V的平面,包3.3V的电源,如参考旁边的V3.3包铜,信号回路会更小,回路电感 ...

只是单纯的数字地,他说参考什么就要包什么,不仅仅是这样,包括晶体跟旁边信号线的隔离,都要铺电源,不能铺地,然后加电容连到地。老板是位博士,知识很渊博,很多问题的处理,都是我第一次听说,比如有些电源需要在信号层铺铜,然后和电源层连接,连接的地方都要加1000uF的大电容(不是因为跨切割,线路没有跨切割)。

网友:
    听老板的,没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是单纯的数字地,他说参考什么就要包什么,不仅仅是这样,包括晶体跟旁边信号线的隔离,都要铺电源,不 ...

恩,确实是有道理的。看来应该是这样的,但是一般情况下影响应该没有那么大,没那么严格的要求。
下面的电源的处理应该是高频芯片的电源吧,是为了减小与地平面间的距离,从而增大两个平面间的电容为了PI好。

网友:
    有这么好的老板,有的学习了,真好

网友(2012-10-23):
引用 网友A:
    恩,确实是有道理的。看来应该是这样的,但是一般情况下影响应该没有那么大,没那么严格的要求。
下面的 ...

    不太明白,可以说具体点吗

网友:
    可以这样处理,没有问题这么干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是单纯的数字地,他说参考什么就要包什么,不仅仅是这样,包括晶体跟旁边信号线的隔离,都要铺电源,不 ...

有道理。
信号层铺电源,是为了增加层间电容。与增加1000uF电容的要求相符,对电源完整性方面有好处。
    很多这样的细节问题,设计人员有时候一时没有想到,顿悟后会有大进步。你老板很细心负责啊,跟这样的老板,楼主有福了。

网友:
    以前没想过这个问题,不过提出后,这种方式也是合理的,直流电源和地本身就是恒定值,同样是可做参考的。晶体为防止干扰,在外圈做包地或包电源处理效果不会相差太多,唯一的区别就是,到地和电源层的距离问题。但这种设计,能体现出一个LAYOUT人员的细致与能力,一看你们老板就有国外设计经验。

网友:
    高手,长见识了!

网友:
我也是长见识了

网友(2012-11-27):
引用 楼主:
只是单纯的数字地,他说参考什么就要包什么,不仅仅是这样,包括晶体跟旁边信号线的隔离,都要铺电源,不 ...

为什么不直接请教老板?

网友B:
如果是在晶体的下方,电源层割一块单独的地给晶体参考会怎么样呢?

网友:
关注中,我们一般的处理也是包地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在晶体的下方,电源层割一块单独的地给晶体参考会怎么样呢?

 还有人和我有一样的疑问啊 关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