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网表导入出错

楼主(2012-09-05):
建立一个空白文件导入是可以的。。可是我这个都画了一半了。。难道要重头画?{:soso__7901106470495639062_3:}
有没有哪位大神遇到这样的情况啊?

点了import logic 后报错

点了import logic 后报错

错误说明:错误就是“有一个错误”囧。。。

错误说明:错误就是“有一个错误”囧。。。

网友A:
你确认你的网表没错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认你的网表没错么?

同样的网表导入别的文件可以啊,就是导入这个弄了一半的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自己顶起

你还是好好看一下error,好像有个missing symbol 可能的原因是现在这个板子里有的封装管脚数和修改后的不一致。

或者你的某个器件没有封装名。或者你先DBdoctor一下你的这个板子再岛原理图。

网友B:
换个16.3版本的Allegro导一下。

有些错误,在16.3里面描述是更清楚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还是好好看一下error,好像有个missing symbol 可能的原因是现在这个板子里有的封装管脚数和修改后的不 ...

在PCB editor 里面DBdoctor的话,PCB editor 就会自动关掉。。

用外面附带的那个程序的话,会说failed。。

DBdoctor报错

DBdoctor报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PCB editor 里面DBdoctor的话,PCB editor 就会自动关掉。。

用外面附带的那个程序的话,会说failed ...

如果不涉及隐私,你把板子发上来吧,

反正是半成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涉及隐私,你把板子发上来吧,

反正是半成品。

嗯,谢谢啦,新手,有点乱啊。。求指导求批评。。。。

出错的板子的图。。新手,求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16.3版本的Allegro导一下。

有些错误,在16.3里面描述是更清楚些.

已经换成16.5了。。。不过似乎描述没什么区别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嗯,谢谢啦,新手,有点乱啊。。求指导求批评。。。。

16.2的文件

16.2的文件

网友:
要是在空板里面可以,那你就建立一个空板,然后将板子subdrawing过来,把规则也导出,就可以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