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电路设计 高手们请进哦

楼主(2012-09-05):
  手上有个案子,是车载DV。车充经GPS供电至主机 +5V,
主机有电池,+5V对其充电,同时又给主机供电。
当车充没有供上电时,主机要对GPS供+5V电。

本人有个想法:车充到主机线路上加一分压电阻:当为车充供电时分成一半2.5V   ADC检测2.5V的值,当没有事充时,为电池供电,电池电压最高为4.2V,分压后为2.1V,ADC检测为2.1V的值,当电池没有电时分压后就更小。

意思是ADC大于2.3V时为车充有时,当小于2.3V时为电池供电,但有个担心 ADC的不稳,因电压差值不大

如各位支支招!

楼主:
看来没有人帮,自己顶一个

楼主:
自已顶一个

网友:
不清楚你的具体情况,大胆假设下,欢迎拍砖
有几个问题,1:你用什么方式来切换电源?通过控制MOS管吗?
2:假设CPU根据ADC的值来控制MOS管来切换电源,那么假如某一时刻外部供电突然断掉,此时ADC的值会下降,等降到2.3V时产生中断给CPU来切换电源,我的问题就是在电池供电之前外部电容是否能撑住这段时间的供电

所以我觉得还是直接用硬件搭逻辑电路来实现比较靠谱,不要通过软件什么的,毕竟软件处理时间较硬件电路来说长很多

网友:
下方是示意圖,供你參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没有人帮,自己顶一个

画出来了  我帮你打样啊!我们公司在深圳福永这边。电话:18682438549  QQ:1695465978  李先生 交期快、质量好、性价比高。期待您的联系。

网友(2012-10-08):
建议5楼改成USB型的DC JACK  比较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