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b16.5 allergo菜单栏不见了

楼主(2012-09-05):
spb16.5 allergo菜单栏不见了怎么弄回来啊?谢谢!

网友:
首先找到你的allegro.men 文件的位置,然后在你的env 中添加这句话:
set menupath = X:/Cadence/SPB_16.5/share/local/pcb/menus . X:/Cadence/SPB_16.5/share/pcb/text/cuimenus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系统会在以上三个路径中,X代表你安装allegro程式的盘符,拷贝allegro.men 放到X:/Cadence/SPB_16.5/share/local/pcb/menus 这个文件夹中。打开allegro,再重新设你喜爱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