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allegro导siwave4.0焊盘变了

楼主(2012-09-05):
导入后焊盘变大了,导致N多DC-shorted
请问怎么修改这种不规则焊盘。3Q

网友:
查查是不是本来非金属层但是导入到siwave后就变成金属层了,或者用版本高点的siwave试试。

楼主:
谢谢版主的敬业和热心先,我只有V4.0。查了allegro的封装,都是常用的层。原因可能是allegro焊盘是手指状,两种软件转数据出错。不知siwave里焊盘能否像allegro那样去编辑,或在AutocAD里编辑后导入。

网友A:
正规的焊盘应该可以编辑,特殊的嘛。。。。就难说了,手头么有软件,不然可以帮你看下,另外siwave5.0现在很容易找到,建议还是先提高版本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规的焊盘应该可以编辑,特殊的嘛。。。。就难说了,手头么有软件,不然可以帮你看下,另外siwave5.0现在很 ...

泡了个周末就换来以下结果:1.menu下调用Lunch Siwave焊盘正常,但placebound层也会转成铜皮,所以需要提前删除这一层。2.Write Ansoft Neutral File V4就会有DC-short问题。不知问题出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