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怪异问题——器件放到pcb板中部分飞线不显示

楼主(2012-09-05):
请教各位大虾:晚上遇到个怪异问题——器件放到pcb板中部分飞线不显示,主要是FPGA我分成了10个部分,当把FPGA的封装放到PCB板中时,有的bank飞线显示,但有的不显示,按道理应该是全部显示的吧,我把原来的FPGA封装删了,再生成、导入网表,然后在重新放,还是一样,很奇怪,以前重没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A:
    你这个10个部分是一个器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10个部分是一个器件吗?

是的啊,因为FPGA引脚太多,所以画原理图时要分很多个部分来画。

网友B:
    楼主你检查一下:1、FPGA多part原件绘制正确吗?2、在allegro中Display-》show rats-》all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检查一下:1、FPGA多part原件绘制正确吗?2、在allegro中Display-》show rats-》all试试!

恩,我都试过了,之前画过一个基于FPGA的六层板,有过经验,现在画基于FPGA的四层板就遇到了这种情况,而且不仅是FPGA,还有几个和FPGA连接的电阻也显示不了飞线,我发现个问题,我使用交汇布局,从原理图选中FPGA的一个部分拖入PCB板中,发现出来的FPGA封装中只有这个bank的飞线和少部分其他bank的飞线,如果换一个部分拖入效果就换成了另外的bank的飞线和少部分的其他bank的飞线。

网友B:
    你把鼠标移到相应的引脚那里,看是否有网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鼠标移到相应的引脚那里,看是否有网络!!

    问题已解决,呵呵,谢谢哈,原因在于FPGA的那几个部分我当时放的很乱,结果没发现多放了,所以多放的部分就不在之前的器件,相当于多了个器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呵呵,谢谢哈,原因在于FPGA的那几个部分我当时放的很乱,结果没发现多放了,所以多放的部分 ...

所以我问你这10个部分是不是一个器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