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芯片

楼主(2012-09-06):
在设计电路的时候,都有哪些好用的电源芯片呢?比如说在设计ARM时产生的3.3V、1.2、1.5、1.8电压时,是直接一块芯片产生还是分几块产生?是用LDO还是DC-DC?有没有哪些比较稳定的芯片?!大家发表下看法吧。。。

楼主:
我先来。我们用到TPS的比较多。TPS75003就可以产生1.2、1.5、1.8电压了,两路是DC-DC,一路LDO。还有TPS63021产生3.3V,电流可达3A。还算好用。。。

楼主:
我先来吧。主要用到TI公司的芯片,用TPS75003产生三路电压,1.2、1.5、1.8,两路DCDC,一路LDO。TPS63021产生3.3V,电流3A多,还算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