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盘设计:unused pads suppression

楼主(2012-09-06):
    请教下各位大神,allegro中SETUP下的unused pads suppression 功能有没人用过,看书上写的是无盘设计:就是去除没有布线的层面的通孔焊盘,主要用在高密、HDI、高速设计方面;这种设计在PCB加工时需不需要多加费用?

网友:
    我怎么没有找到这个在哪里设置呢?

网友A:
    这个设置在哪里呀?我没有找到

网友:
    这个不是考虑费用的问题,而是应该考虑你的器件能不能安装上去。
比如,串口DB15,一般只用2、3引脚,那么剩下的15个(包括2个机械安装孔)你怎么处理,无盘化?以后DB15能焊上去吗?假如焊上去,牢固吗?

楼主:
    hantown所考虑的极是,个人因为一般也只是对过孔这样处理,可以增加布线区域,问过一个板厂的人说是制板费用会增加50%,不知道这样做对制板流程会增加一些什么样的工艺,不懂为什么要这么贵,盲孔也只增加50%的费用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设置在哪里呀?我没有找到

setup菜单下的UNUSED PADS SUPPRESSION

网友B:
    一般情况下,,只是删除内层的非功能焊盘,,表层的不会删除!!

一般情况下,制板厂也会删掉的!!

表层要焊接,,显然不能删除。。

网友:
    好像每回出gerber前都执行一次,不会删除安装孔位的pad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情况下,,只是删除内层的非功能焊盘,,表层的不会删除!!

    一般情况下,制板厂也会删掉的!!

    谢谢回复,那在设计PCB时我可以直接将过孔设置成这样吗?这样会增加布线区域,特别对BGA那块比较有用,另外在做板时,费用真会高50%?
    对制作费增加50%我实在不解,我是出GERBER文件给厂家的,钻孔不变,每一层按资料做就行了,应该不需要额外增加什么东西吧?

网友C(2013-03-20):
    字面意思就是取消没有使用的焊盘。

当我们在设计高密度的PCB时,特别是BGA内,由于内部VIA过多导致电流通路很小,一般的via 每个层都有焊盘,占用了过多的面积,其实只需要连接导线的2层有焊盘就足够了,其他层的焊盘可以去掉,以节约面积,增加走线空间。 (hole类似)

    于是Allegro里 有了这个功能unused pads suppression,

该功能默认负片,TOP,BOTTOM层不使用,可改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字面意思就是取消没有使用的焊盘。

当我们在设计高密度的PCB时,特别是BGA内,由于内部VIA过多导致电流通 ...

    是的,就是想这样设计,
这种设计在做板时真的需要增加50%的费用吗,光绘文件是每层叠加的,孔也都是通孔,这跟某些层有没有过孔焊盘有啥关系?
    还有就是这种设计方法会影响制板良率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就是想这样设计,
    这种设计在做板时真的需要增加50%的费用吗,光绘文件是每层叠加的,孔也都是通孔 ...

应该是不用多收费的

网友D(2013-11-15):
    不多收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多收钱的。

    好的,谢谢大大。

网友(2016-05-10):
如果无盘设计后,过孔可承载的电流是会减弱了吧,而且是否降低良品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