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在做焊盘的时候要添加soldermask top吗?

楼主(2012-09-06):
如图要另外加最下面那一层吗,要是不加,是不是出gerber的时候就没有soldermask这一 层了

网友:
正常情况是做封装不用加那一层的。
除非那个封装有特殊的要求,需要焊盘全部开窗才会在封装里面加上那一层

网友:
    如果规范的话,是应该加的

网友:
    默认 Solder Mask 和 Top PAD 是一样的, 一般不用加.
    除非有特殊封装才加.

楼主:
    谢谢了,看到allegro 是要加的,因为这里也要加,protel里也有这一层

网友A:
    不用加的,特殊除外

网友:
    规范化的封装,都是要加的

网友:
    我都没加过

网友:
    我都没加过 . 出光绘时可以统一添加补偿值:5~10mil

网友:
    我做的封装就加上了

网友:
    我会加上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用加的,特殊除外

為什麼可樂的圖案 胖胖的
    本人也胖胖的嗎
好可愛喔

网友:
    可以不用加,在CAM里设置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在做封装是可以不用加的,在CAM加就可以了~

网友:
    我都没加,出gerber依然有soldermask层

网友:
应该要添加吧,只是添加后要记得在转cam   gerber资料的时候要在Solder Mask  的层面中勾选PADS,不然导出的gerber资料是没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為什麼可樂的圖案 胖胖的
本人也胖胖的嗎
好可愛喔

胖胖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