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SIWave没有搜索功能吗?

楼主(2012-09-06):
siwave导入BRD后没有找到搜索的地方,那找NET、元器件都怎么找呢,不能像Sigrity那有直接就有搜索框吗?还是我没找到,知道的麻烦指导下。

网友:
想找那个net,直接在net中选中,然后那个net就会高亮的,
选元器件在电阻电容电感啊在local菜单下选中想要的元器件,工程文件会自动显示到那个元器件

楼主:
还是不如直接搜索好用啊。。。

楼主:
多谢版主,那NET可以直接搜索吗?还是只能在NET那一列找到后勾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