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查丝印

楼主(2012-09-06):
哪位高手晓得怎么用我们自身mentor软件去检查丝印错位现象?

网友A:
有两个地方,一个是banch drc,这个可以检查丝印到丝印的叠加问题,另外一个是dff检查,这个可以检测丝印到阻焊,丝印到锡膏,丝印到安装孔等等的距离。

网友:
额。。。。。。不太清楚

网友:
我是一个器件一个器件这样去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两个地方,一个是banch drc,这个可以检查丝印到丝印的叠加问题,另外一个是dff检查,这个可以检测丝印到 ...

batch  drc那个是可以的 但是检查不了错位啊,你说的那个DFF?我没听说过,是不是DFM啊?那个设置我还没去摸索,你有设置过么?检查效果怎么样?

网友:
我是用最笨的办法。备份一个版本数据,然后把丝印位号一个一个的删掉,大家把自己方法说出来,说不定就会找到最有效、最简洁的方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