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10 出线

楼主(2012-09-06):
0.5mm pitch 如何出线,有谁可以提供一个样例给我吗。
如三星6410

网友:
6、8层板总体设计规则为:最小线宽线距4mil、电源线宽15mil、地线线宽20mil。其中最小线宽线距主要是针对S3C6410扇出时采用,扇出后线宽则采用8mil或10mil,线距则根据实际布线过程而定。盲埋孔及通孔内径最小6mil,外径最小10mil,是在S3C6410及DRAM扇出过程中采用(由厂商而定)。在S3C6410及DRAM扇出后,盲埋孔及通孔所采用的孔径大小为内径8mil、外径16mil或内径18mil、外径28mil两种。同时扇出后电源层、地层的盲埋孔及通孔一律采用内径18mil、外径28mil。覆铜网络定义为地层,即实现接地,覆铜边界距板子边缘距离为2mm左右,覆铜的间距为40mil,并去除死铜情况。其它规则均采用默认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