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highlight的颜色在哪里设置

楼主(2012-09-06):
如题

网友A:
你点啦highlight后,鼠标指向option那有颜色供你选的

网友B:
如果没有显示颜色,则点击display-》assign color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点啦highlight后,鼠标指向option那有颜色供你选的

option那里只有一个颜色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没有显示颜色,则点击display-》assign color

 我一开始还没反应过来你说的啥,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没有显示颜色,则点击display-》assign color

我在assign color中选了颜色以后再highlight还是只有一个颜色,只有我点击了元件后它才会变成我在assign color中选的

网友B:
先点击hiright,再assign color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点击hiright,再assign color

 非常感谢

网友C:
highlight颜色的设置在,Display——Color/Visibility——Display——Temporary higtlight~~更改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highlight颜色的设置在,Display——Color/Visibility——Display——Temporary higtlight~~更改即可!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