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安装后,license的问题

楼主(2012-09-06):
我安装完了,但是license没有弄好,打不开软件,我不知道怎么重新生成license,求高人指点,我装的是7。9的,有破解包。

网友A:
MENTORKg。exe复制到你安装好的软件的目录下,运行一次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MENTORKg。exe复制到你安装好的软件的目录下,运行一次即可。

还是不行啊,怎么重新设置那个license呢

网友B:
产生的文件放置到c:\flexlm下 命名license .dat

网友C(2013-01-27):
引用 网友B:
产生的文件放置到c:\flexlm下 命名license .dat

您好,我遇到了相同的问题,请问您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好,我遇到了相同的问题,请问您是怎么解决的

重新生成licence放在安装目录下,添加一个环境变量指向该licence。

网友(2013-03-06):
运行下MGLS  文件夹下面的命令,将安装文件替换掉,然后用mentorKG 运行一下

网友:
然后再切换下版本即可

网友D:
    怎么切换版本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么切换版本呢?

sdd figura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