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3,15.7原版env

楼主(2012-09-06):
这个就是安装完软件以后最初的env文件,因为这个文件要经常修改,其中不免会修改错误,所以如果错误的话就可以用这些最初的原版文件覆盖掉之前的,这样就能恢复到最初的状态,如果你已经把这个文件备份了就没有必要再下载这个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刚好现在正好需要这两玩意

网友:
谢谢楼主 现在干好需要

网友:
    有什么功能呀

网友A:
    什么东东啊,能否介绍下

网友B:
    和自己的ENV有什么不同吗?

网友C:
    这个只要装了allegro的都有这个env,发给我们有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东东啊,能否介绍下

其实就是安装完软件后在pcbenv文件夹下的env文件,因为这个文件是和一些快捷键定义有关,要经常的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修改,所以我就保存了一份最初的原版env,如果你的env文件修改错误,就可以用这个覆盖掉,这样就能回到最初的快捷键定义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只要装了allegro的都有这个env,发给我们有什么用??

应该是怕env修改错误,所以就分享给大家了,肯定有人需要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和自己的ENV有什么不同吗?

就是原版env,软件装完以后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其实就是安装完软件后在pcbenv文件夹下的env文件,因为这个文件是和一些快捷键定义有关,要经常的根据自己 ...

    PCBENV目录下的ENV文件只要打开user perference就会被自动覆盖掉,所以你应该传安装目录下面的env文件而不是pcbenv下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PCBENV目录下的ENV文件只要打开user perference就会被自动覆盖掉,所以你应该传安装目录下面的env文件而不 ...

    刚安装完以后这两个文件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安装完以后这两个文件是一样的

这两个文件不一样,pcbenv下面的是仅仅记录了user perference的设定,比如库路径等。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怕env修改错误,所以就分享给大家了,肯定有人需要这个

一般情况我们也是修改pcbenv里面的env吧,至于安装盘里面的env基本不要去改变。

网友:
    lz真是有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情况我们也是修改pcbenv里面的env吧,至于安装盘里面的env基本不要去改变。

其实都差不多,当你电脑上装多个版本的软件时有可能就会出现一些问题,我就遇到过15.7的菜单栏和16.3的一样,结果导致很多功能都有问题。修改各自安装盘下的env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其实不管你修改哪一个,只要你做好备份就ok了,弄坏了覆盖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2012-10-12):
    如果没有修改home路径的话
    echp  $ localenv 可以找到你的env路径就可以找到默认的env,安装完以后备份就可以了

网友:
    好东西,我一直忍着重装后,备份个,

网友(2015-12-31):
没有看到你的文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