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叠层参数影响大不

楼主(2012-09-06):
新按样板画了一个BGA封装,4片DDR2的链式结构的板子.
作板时没有考虑叠层参数,作出来后,发现内存跑266M时都不够稳定,样板是跑400M的,线长,线宽都是按样板约束作的。
在266MHz时,阻抗影响大吗?还是有其它可能?

网友:
做PCB的时候,没有做阻抗要求?阻抗还是有影响的。你可以适当的提高DDR的电压(1.9V),这样时序裕量会大一些。

网友:
样板的约束是怎么样的???DDR2用链式结构?DDR3才可以用的。
给你的板子截个图发上来大家看看吧。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我提高些电压试下,
这样的图片不知能否看清

楼主:
是DDR3的片子,我的错

网友:
以下是个人看法:
1、绕线很漂亮,整齐
2、性能上不去,因为走线太长了(DDR3和CPU再近一些,DDR3相互之间也可以再近一些)

网友:
我说嘛,DDR2的怎么可能走链式结构呢!首先cpu跟DDR确实有点远,不知道那中间的空间你留出来做什么用的!建议稍微靠一靠。其次就是你的阻抗的匹配,EMC的考虑。。

网友:
还是阻抗的问题,我见过比这长的。不做阻抗肯定是不行的

楼主:
重新投板了,期待有好结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新投板了,期待有好结果

重新投板后的图片也发来看看吧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