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关于DC/DC转换芯片的问题!

楼主(2012-09-06):
       我有现成的+12V直流电压,要转化成-11V到-15V的直流电压,请问下一般有哪些芯片啊?还有个问题就是,我有+12V和-12V的直流电压,但要给隔离放大器供电,需要两组+12V和-12V的电压(必须分别供电,否则隔离就失去意义了),听说有隔离的DC/DC,刚做模电设计,也请给我介绍下,谢谢了!

网友:
12V到负压的12V左右直接用负压IC来做 比如LT3487什么的  当然你也可以用DCDC来弄负压  稍微负载了点

至于你正负12V到另一组隔离正负的正负12V        你可能得用到反激变换方式     用反激变换器来从+12V的输入产生一个你需要的24V电压(24V和   +12  -12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