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片出错 板厂却洗对

楼主(2012-09-06):
底片出错 板厂却洗对

帮老鸟同事把他的Gerber寄给板厂洗
但后来我使用CAM350看他的底片
发现他的Solder Mask Top 有些焊盘连在一起了
因为他的Over Size使用10mil
但他的Paste Mask Top的Over Size使用 0 mil
看来洗回的板子却正常 看来板厂非常聪明的使用了Paste Mask去洗
后来我告诉老鸟同事 这个事情 却被骂了一顿
他说我不懂 他也不想看那个底片 后来我也就算了

望先进们 给点建议 是否小弟哪里出错了

soldermask top>>

pastemask bottom>>

over size

网友A:
如果封装没做Solder Mask Top,出CAM的时候,Solder Mask Top是要比PAD大4mil的,设置10是他设置错了,你发现应该帮他改正。。。。。。。
Paste Mask Top设置要看你们的钢网厚度等因素了,钢网比较厚,可以设置负值,但是一般可以设置和PAD等大,给钢网厂根据经验修改

网友:
    solder mask 开窗一般都PAST 大,而且数量也会比PAST多。可能在SOLDER MASK开窗而在PAST上没有。
    这二层比出之前最好比对一下,看看差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封装没做Solder Mask Top,出CAM的时候,Solder Mask Top是要比PAD大4mil的,设置10是他设置错了,你发 ...

    嗯 這些道理 我都懂阿
    只是神奇的事  板廠拿PasteMask當成SolderMask
    剛好避掉這個問題

    唉 好心跟老鳥告知  他卻不領情

网友:
    我一直是这样设置的,也没出啥问题,学习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嗯 這些道理 我都懂阿
只是神奇的事  板廠拿PasteMask當成SolderMask
    剛好避掉這個問題

因为洗底片只需要soldermask
    pastemask可以不给
但上次两个都给 soldermask焊盘连在一起 pastemask正常
洗回来的板子 焊盘没连在一起
    所以说板厂将错就错  把pastemask当成soldermask洗出来
如果我只给soldermask 不给pastemask 板厂洗出来 肯定是错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因为洗底片只需要soldermask
pastemask可以不给
但上次两个都给 soldermask焊盘连在一起 pastemask正常 ...

    原來如此 是我多想了
    哈哈哈

网友B:
    楼主 ,我所有的板子都是这样啊 Paste Mask Top的Over Size使用 0 mil.   Solder Mask Top的Over Size使用 10 mil (这10mil也不是我特意设置的,以前没注意,现在发现都是10mil),板回来没发现什么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 ,我所有的板子都是这样啊 Paste Mask Top的Over Size使用 0 mil.   Solder Mask Top的Over Size使用  ...

Jimmy大師說的對  板廠會處理 因此也搞懂了
    所以這樣設置沒問題

网友:
    这种问题,每个版厂都会根据自己的制程能力去做调整的,并不是按你设置多少,就给你做多少的

网友:
    同意10楼。我通常是补偿5mil就够了。有些小间距的BGA或QFP IC我都是不补偿。

网友C:
    楼主你们公司的同事都这么凶的?你要像个男人别人骂你你就骂回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们公司的同事都这么凶的?你要像个男人别人骂你你就骂回去

    哈哈 沒事的 工作被罵是正常的 已經習慣了
    我知道有點沒出息 但我也認了
有首小詩您看看

01. 苦幹實幹.做給天看  02. 東混西混.一帆風順 03. 任勞任怨.永難如願

04. 負責盡職.必遭指責  05. 會捧會獻.傑出貢獻 06. 不拍不吹.狗屁一堆

07. 全力以赴.升遷耽誤  08. 推拖栽贓.弘圖大展 09. 頻頻建功.打入冷宮

10. 苦苦哀求.互踢皮球 11. 會鑽會溜.考績特優  12. 奉公守法.做牛做馬

网友:
    按我理解Solder Mask Top这层是用来处理板子是否盖绿油的地方,即使连在一起厂家不处理应该也不会短路吧!线路腐蚀是按TOP层来弄的,和这层没关系吧,不知道我理解是否正确!

网友:
楼上的理解是完全正确的。

线路的蚀刻是按routing top 去蚀刻的,而past mask 只是贴片元件的焊盘,是用来做钢网用的,solder mask

是指定不盖油墨的地方,所谓的“开窗”,即使你整张板都开窗了,也不会短路的。

要理解你出的每一张gerber的真正含义。

网友:
楼主要是按之前的打出来你的板子就死翘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