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只脚的SOT23有两种封装吗?

楼主(2012-09-06):
三只脚的SOT23有两种封装吗?

因为我们公司之前因为原理图的设计错误
导致相同的SOT23 有两种命名方式

SOT23_Normal_Sch

SOT23_Normal_Package

SOT23_Type 2_Sch

SOT23_Type 2_Package

我能指定RD使用原理图的哪一种吗?
望先进给点建议

网友:
这个要根据三极管或MOS管等具体情况来,不然会出错,特别是1,2,3脚顺序

网友A:
不要用123  用GSD定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用123  用GSD定義

都對阿  發這個帖子 也是順便告訴自己 要小心這樣的問題
順便看看大家的想法

网友B:
一个是SOT-23一个是SOT323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是SOT-23一个是SOT323吧,

我們公司通通把他們叫做SOT23
只是另一個稱為SOT23 TYPE2
都是因為RD將原理圖亂搞
後來只好因應他們  做成兩種封裝

网友:
SOT-23是5个脚的

网友:
個人經驗是SOT-23 一種是三極管,另外一種是CMOS管,原理圖封裝不要定義錯,需要對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