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问题。。。?

楼主(2012-09-06):
请教稳压管在这里具体是什么作用, 每个工程师说法都不一,大家说说吧!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你这个三极管应用环境的A4点电压比较高  30V左右   会有波动  而三极管的VCEO也是30V多   稳压管是保护三级管用的                对于三极管和MOS管应用时候,这种稳压管很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