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undo次数可以设置吗

楼主(2012-09-06):
我的怎么就只能undo一次就变成灰的了,word都还可以返回好几次呢

网友:
save了,就不能undo了。有的操作一次就成了save,具体的,我也搞不清楚。

网友:
16.3在user preference里的UI -> UNDO里undo_depth后面填写数值。

网友:
16.3在user preference里的UI -> UNDO里undo_depth后面填写数值。+ J! N7 W/ P1 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