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SMD打过孔后如何让TOP层灌铜的时候连接焊盘?

楼主(2012-09-06):
    在SMD打过孔后如何让TOP层灌铜的时候连接焊盘?

    发现灌铜的时候无法自动连线到指定网络上(例如GND网络)

    点击属性勾选sitching只能使得内层GND层可以连接上

    还有哪个地方设置才能实现TOP层灌铜吗?

    使用的版本是pads2005SP2 (PADS2007好像也是一样的问题)

    哪位兄弟知道请指点一下

网友A:
    版主问得是在焊盘(GND网络)上打过孔吗?是连接上的 啊

网友B:
    铜和焊盘和过孔是同一网络的话,都应该能连上。
连接的区别有全连接或隔热连接。

若是完全没连上,就不好说了,有没有keep out?copper cut out?铜皮优先级设置不当?规则设置造成铺铜避让?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版主问得是在焊盘(GND网络)上打过孔吗?是连接上的 啊

    灌铜发现 TOP层连接不上

你可以在layout工具里面试试

先在地焊盘上右键添加VIA到SMD

然后灌铜,会发现TOP层焊盘上的VIA不能周围的地连接在一起,而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铜和焊盘和过孔是同一网络的话,都应该能连上。
连接的区别有全连接或隔热连接。

    用的不是铜皮,就是在焊盘SMD上直接添加的VIA

    灌铜的时候发现这个问题的

以前画的时候都是引线出来的,为了空间上的布局,打VIA到焊盘上了

    比较奇怪,目前没弄明白哪个设置可以管理这个

试着看了VIA的属性 没发现哪个选择功能控制这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版主问得是在焊盘(GND网络)上打过孔吗?是连接上的 啊

    就是类似这个情况

哪位朋友知道如何处理

    才能使得灌铜能自动连接到GND网络上去

楼主:
    高版本也是类似情况 哪位清楚 是什么规则需要设置吗

网友:
    没遇到过,我在焊盘上放过孔,不会造成铺铜变化。
    它们3个真的是同一网络么?看铺铜边缘的样子,它避让的是焊盘,不是过孔。。。
你试一下,把过孔放在焊盘边缘,一半在焊盘里边,一半在外,再铺一下,看看铺铜是怎么避让的,如果边缘形状没变,那大概就不是过孔造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类似这个情况

哪位朋友知道如何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实 搞定了  多谢jimmy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用什么绘图工具做标记的 看着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是用什么绘图工具做标记的 看着不错

QQ截图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