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什么是隔离式DC/DC变换器?

楼主(2012-09-06):
       请教下,什么是隔离式DC/DC变换器,它和一般的DC/DC变换器有啥区别?

网友:
隔离的用变压器

网友A:
普通的DCDC比较几点,对于隔离的DCDC,可以简单的理解为,先用开关管把稳定电压变成几百K的类方波,然后利用不同方式(正激,反激:区别仅在于能量传递到后级是在开关打开还是关闭期间),经过变压器,传递到后级。前后完全隔离,不共地。从而起到保护作用,
简单来说同样输入12V,输出5V的DCDC,和隔离的DCDC
普通DCDC输入12V,输出5V都是相对于地平面来说,如果输出500V,你站在地上摸了坑爹电死你
但是隔离的DCDC,前后级不共地,后级的5V只是电源正负极的电势差,具体相对于地点位不确定,如果你站在地上摸到输出500V的正极,你自身对地电位是0,那么输出500V对地电位就是0,没有压差,你自然不会触电,当然这只是理想化,实际中还是有感觉的,但是电不死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普通的DCDC比较几点,对于隔离的DCDC,可以简单的理解为,先用开关管把稳定电压变成几百K的类方波,然后利用 ...

论坛中高手众多啊,kevin890505 很快会火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