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MI保护电路分析

楼主(2012-09-06):
如图,三个电阻的值是怎么给定的?

网友:
图中的两个三极管都处于开关状态,阻值只要保证三极管工作在饱和区就可以了

网友:
当+5V电源电压偏低时,HDMI电路无供电电源。当+5V电源正常时,+5V给HDMI供电,供电电流超过FUSE允许电流,FUSE熔断。

网友:
系统+5V电源偏低时,不会给HDMI电路供电;+5V电源正常时,HDMI得到工作电压。R124\R104分压至三极管导能电压,R123的取值要看Q2最大饱合电流

网友:
个人觉得这种电源控制电路如果直接由+5V电源直接控制的话,还不如直接通过保险丝后就输出给HDMI,呵呵!!
要么就从处理器引一IO口出来进行控制、要么就通过保险丝直连。

网友:
你要的时单项导通,把Q1直接换成一个二极管不久行了吗?

网友:
单项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