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帮助!!!!

楼主(2012-09-06):
刚接触cadence,有几个问题请求帮助:

1.pcb走线过焊盘,有的时候可以和焊盘锁定(就是移动走线时,线端连在焊盘上不动。),有的时候不能锁定(即移动走线,线端不能和焊盘锁定)

2 .pcb布线后,网络鼠线还在。

3.相同网络时候,pcb走线过焊盘,报PL错误。

这几个问题没找到原因,网高手指教。

网友A:
都是因为走线没在焊盘中心,在控制面板的option栏勾选snape to connect point,find面板勾选pins和vias等相应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因为走线没在焊盘中心,在控制面板的option栏勾选snape to connect point,find面板勾选pins和vias等相 ...

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