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0V的爬电间距多大?

楼主(2012-09-06):
一块数控电源板的输入270V,由于结构限制,只能在270V和270GND之间拉开2.5MM左右,与其他低压间距为6MM。不知道行不

网友A:
270V与270GND的间距:2.5~2.7mm都OK
他们与大地保证3.2mm

与初级电路至少应保证6mm,最好做到6.4mm

同一级的高低压之间应保证2mm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270V与270GND的间距:2.5~2.7mm都OK
他们与大地保证3.2mm

学习了--jimmy粉丝

楼主:
太感谢了!那么270V和270VGND的同批需要铺一样宽吗?

网友:
距离不够就开个孔,2.5还是小了一些

网友:
线路间开槽,可以过安规检查

网友(2013-01-06):
    应该是小点,而且这个距离是跟使用的地区有关的,热带潮湿地区需要的距离会更大一些!可以查一下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开槽, 否则干燥没问题, 潮湿环境有问题。

网友(2013-11-11):
    开槽开1.0MM

网友(2015-10-29):
引用 网友A:
270V与270GND的间距:2.5~2.7mm都OK
    他们与大地保证3.2mm

求教Jimmy大神,这个参数在哪能找到相关的参考标准?有没有其它电压下的相关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