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2走线

楼主(2012-09-07):
请教下大家,ARM核心板DDR2走线需要用软体仿真吗?(主芯片9G45,频率300M)

网友:
一般来说,较严格遵守走线规则即可,比如阻抗和等长。另外,用IBIS模型仿真一下看看就行。后端PCB仿真,我还一直没做过,这个要请教高手了。

网友:
较严格遵守走线规则即可,比如阻抗和等长。仿真的话,我只做过简单的IBIS模型仿真,PCB仿真一直都没做过,这个要请教仿真高手了。

网友:
阻抗\等长\间距控制好,信号参考面保证完整,基本上OK了

楼主:
阻抗相等的话不是要仿真了

网友:
    阻抗相等?

楼主:
    高人们指导下啊

网友:
    最近我也在纠结这方面的,能否有高手知道下这部分的仿真要怎样做?或者等长线的关键因素有哪些?

网友(2013-07-23):
    阻抗不看重,等长最重要。 要是严格按照阻抗来走,项目就不用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