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从allgero导入到SI wave后出现的情况

楼主(2012-09-07):
这是在allgero里面的情况:

这是在SI wave里面的情况:

可以明显看到会生成一些没有网络属性的plane,这样导致内部的线全部短路了;

这是在allgero打开保护层place_bound_top和place_bound_bottom后的效果

发现就顶层出现了问题,底层的话是没问题的,奇怪:

底层图

感觉在导入到SI_WAVE时把place_bound导入了,但还是有些问题一是,主芯片BGA颗粒的bound已经被我删掉了,它还是会生成的,二是我bound那层导出的时候是不显示的,还是软件自动选择的 ,比较疑惑,望有人解答:

网友A:
siwave是会出现一些将非金属层转成金属层的错误,我一般就是在siwave里手动将那些生成的错误金属层删除,第二个建议你可以试下在打开封装文件,去掉place_bound和其他对电磁仿真无关的层再保存,然后替换掉原来的封装文件,不过这个方法我没试过,不知道可行性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siwave是会出现一些将非金属层转成金属层的错误,我一般就是在siwave里手动将那些生成的错误金属层删除,第 ...

   嗯 谢谢 版主的建议 考虑到做原件封装实属不易,所已没有改,不过进过提醒确实感觉是封装多余层的问题,每个原件都会在顶层留下一个或者两个没有网络的plane,还有在删除过程中发现subtract很好用,没有铺铜的地方,使用subtract在悬着矩形或者。。,删起来很便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