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隔离式DC/DC变换器和隔离变压器有啥区别啊?

楼主(2012-09-07):
      请问下,隔离式DC/DC变换器和隔离变压器有啥区别啊?请高手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隔离的功率可以做到很大!
隔离的原边与次边没有电流,安全性好,在医疗设备里几乎必须的
非隔离的体积小、轻便、便宜

网友:
最直接的 就是应用对象,场合不一样,实质都是变压器,利用磁能转换来改变电压
隔离变压器:众所周知,用来隔离交流电,计算复杂,理想化了也就是2个缠在一个铁心上的线圈,和DCDC最大区别是变压器工作过程中一直有能量从前级传递到后级
隔离室DCDC变压器:则是对直流进行隔离变压,过程大致可概括为,直流DCin——开关管——电感——二极管——电容等等…………‘变压器’在工作中均在一个周期内的一段时间内起到能量传递作用,也就是说有可能一段时间是变压器,一段时间只是普通电感

变压器比较复杂,具体区别你可以参考《开关电源手册》好像一个日本人写的

网友(2012-11-24):
DCDC效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