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designer太难用了吧?

楼主(2012-09-07):
dxdesigner太难用了吧?
我用9.3版本的,搞了半天做个symbol,添加个pin居然不能指定pin number,都不知道怎么搞的!

网友:
确实很难用,特别是自己学!
当初我们是公司买正版时,专门让代理来培训的。
创建符号、画原理图、导网表还是它初级的功能,
可就是这些初级的功能,里面很多犄角旮旯的设置项,一不小心就会出错。
尤其是配置文件。

现在用Cadence的Design Entry HDL,觉得跟Dxdesigner一样难用,一个功能要点好多次鼠标,而且连接net好像还不能捕捉到Grid
画出来的图真是难看!

个人觉得orcad和AD的sch工具,画出的图都比较漂亮,很容易上手

楼主:
帮我看看,为什么不能指定pin number?

楼主:
论坛的力量是强大的,帮我看看为什么器件的外框会有一个大红框?

楼主:
为什么数据源value值只要不是纯数字的,在dxdesigner里dxdatabook就显示不出来?

楼主:
匪夷所思的DxDesigner,论坛里居然没有人解答的,更令人费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帮我看看,为什么不能指定pin number?

做symbol的时候,左下角的框框,有个pcb properties,选择new properties然后选择pin number,加入你的pin number即可,同理,添加DEVICE属性和PKG_TYPE 和part number  ref denigrator等属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论坛的力量是强大的,帮我看看为什么器件的外框会有一个大红框?

因为你的中心库的symbol更新过了,所以原理图的symbol要执行一次update操作,执行tools——update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数据源value值只要不是纯数字的,在dxdesigner里dxdatabook就显示不出来?

databook中属性的类型是可以设置的,可以设置成数字,字符或者是混合类型等等。

楼主:
版主威武!

版主一出手,啥问题都不是问题啊!太感谢了。

版主能不能谈谈,DxD画原理图,比Logic画有什么优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版主威武!

版主一出手,啥问题都不是问题啊!太感谢了。

没用过logic,不好评论

楼主:
databook中属性的类型是可以设置的,可以设置成数字,字符或者是混合类型等等。

在哪里设置?

网友:
想不到版主把问题都回答完了

网友:
不清楚啊,没有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symbol的时候,左下角的框框,有个pcb properties,选择new properties然后选择pin number,加入你的pi ...

版主,再麻烦请教一下,怎么画原理图的版框,即sheet border,

我看帮助文件的时候,有下面这段话,但我完全不知道怎么画这个bounding box。

For sheet borders, draw a very small bounding box (0.1 x 0.1 inches) near the symbol
origin (usually the bottom left of the sheet).

请版主指教.

谢谢!

楼主:
终于搞懂了,bounding box 其实就是那个 斜短线构成的外框。

但在加外框属性时,总是出现这样的错误:

property '@DATETIME' does not exists in symbolprop::add @DATETIME

网友:
引用 楼主:
版主,再麻烦请教一下,怎么画原理图的版框,即sheet border,

我看帮助文件的时候,有下面这段话,但 ...

2d线画A3,A4的页面边界
鼠标捕捉点要画得比较小
就像上面说的一个0.1*0.1inches的小框
如果和页面边界一样大,那么你sch操作时,border也会被选中,被误操作

楼主:
太难用了,决定放弃之。

网友:
自己用,还是orcad吧

网友(2012-11-23):
引用 楼主:
版主威武!

版主一出手,啥问题都不是问题啊!太感谢了。

等你的DxDesigner用熟了,前期工作做好了,你就会发现DxDesigner比PADS Logic好用多了,除了两点,网络选择以及和PCB工具的交互功能没有那么好用。

网友:
    一开始我还搞不懂这个是做什么用的,现在明白了,也是和logic一样的,用来画原理图的吗?

网友:
    所以ORCAD較多人用是有原因的!

网友:
    很少人用这个画原理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