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09的差分线

楼主(2012-09-07):
    各位高手,我在AD里面设置了差分线的布线,当我要布DP/DM两根线时,他总是不能到另外一个端口自动连接,方向没反,就是不会自动的连接到另外一端,两个端口是直线连接的方向没反,

网友:
ad9学习中,等待高手回答

网友:
等待高手回答

网友:
这个最好是手动接上,因为自动接上一般都不好看。

网友:
不光不好看...偶尔的时候差分的两个焊盘之间有点距离的话AD是不能自动连接上去的 ....其实你可以先从两边的焊盘分别出线,最后走到中间的的时候手动将两端差分连接一下...这样又省事又美观....

网友:
AD走差分比较费劲~~PADS中间又没有ROOM功能…逼着人学CADENCE

网友:
5楼正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