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是选择电源平面的分割,还是走电源线?

楼主(2012-09-07):
一款较密集的板,10层,进行改版,之前的版本,没有进行电源平面的分割,只是有一个主的电源平面,其他的都是底层,电源电源都是通过走线连接在一起的,有的走线很粗,有的也走了很长,我想问一下各位前辈,分割平面会导致一些线有可能跨分割平面,但是相对于走线将所有电源连接起来,哪一种处理起来更好?谢谢!

网友:
部分电影走线是因为电流要求小、用途不大、要求不高。需要清晰电源的功能在做决定

网友A:
要看电流的大小,管脚的分布,如果单纯只是几个管脚并且电流不大就没必要走在电源层。不知道你的电源层上分割了几种电源,还是一整层都是一种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电流的大小,管脚的分布,如果单纯只是几个管脚并且电流不大就没必要走在电源层。不知道你的电源层上分 ...

电流不是很大,因为是10层,觉得完全可以有一个电源的分割平面,这样走线更容易,我对电源这一块的处理,拿捏不好
?想请教一下,是不是在万不得以,走不出线的时候,才分割平面

网友B:
我个人认为其实区别不会太大....要想电源层旁边的信号层走线不要跨分割主要还是前期在布局时候要考虑好电源的分部...按照你所说的,电源层不分割,走线连接其实区别不大的,一个电源分割出来那一整块就是一大块铜皮,你一个大电流的电源走线过去很粗的一根线也是一大块铜皮.本质上没有太大的分别.你的信号线从分割的那块铜皮与粗的电源线那块铜皮上走过都是一样的效果...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在电源层尽量把一些重要的电源分割出来..其余一些小电源基准电压什么的就在信号层走线连接就OK了...实在没办法的时候一些重要信号线走线跨分割的时候在跨分割部分走线的旁边摆放4个地孔,线一边两个,每块电源铜皮两个.这样能做到跨分割的影响最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流不是很大,因为是10层,觉得完全可以有一个电源的分割平面,这样走线更容易,我对电源这一块的处理, ...

像bga内部这种电源,一般都会有很多脚,这时候就可以考虑分割电源平面,但是最好保证不要跨切割。如果做不到,至少做到重要信号别跨。如果说电源走在信号层,如果这层信号层相邻层也是信号,那要注意不要在相邻信号层上方形成平面而影响阻抗。如果你走的开,电源铺在信号层也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个人认为其实区别不会太大....要想电源层旁边的信号层走线不要跨分割主要还是前期在布局时候要考虑好电源 ...

谢谢,说的很精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