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元件封装名不一样时怎么更新???

楼主(2012-09-07):
封装是一样的.只是做了小改动,改完后名字也有所变化,这个时怎么把这个改过的封装更新到PCB??新旧封装都放在同一个库里面.求教,谢谢!!!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楼主:
我想到一个办法是改原理图,但是这个PCB刚好又没有原理图。难道说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网友A:
你可以在PCB里导出网表,再修改网表中的封装名,再导入网表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在PCB里导出网表,再修改网表中的封装名,再导入网表就OK了

好点子,谢谢!!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在PCB里导出网表,再修改网表中的封装名,再导入网表就OK了

朋友,你说的方法好像很好,但是网表怎么改呢,我试了一下,发现不知怎么改网表,生成了四个 .dat文件,我该改哪个呢?能不能说的详细些?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朋友,你说的方法好像很好,但是网表怎么改呢,我试了一下,发现不知怎么改网表,生成了四个 .dat文件,我 ...

expert--netlist.在里面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expert--netlist.在里面改

哦,我再试试!!谢谢!!

网友(2024-11-27):
导出netlist,在里边把想替换的封装名换掉,再导入三方网表

网友(点评):
不用, allegro,裡就能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