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pedition PCB 无法选中 没有Net 的走线和Via 问题 求助

楼主(2012-09-07):
我使用EE7.9.3 打开EE7.8的PCB图,使用Forward Annotated 更新网络表

更新网络表后的新PCB中残留有 老PCB中的一些走线和Via

现在这些走线和Via都没有网络Net ,现在出现的状况是,没有办法选中和删除这些走线和Via,求助!

楼主:
没有人遇到过吗?

网友A:
这个可以在forward的时候,对应对话框上会有相应的选项,可以勾选,记得不是太清楚了,已经好久没有用exp了

网友B:
filter里面把enable的net0取消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filter里面把enable的net0取消掉。

请问你指的filter 是下面图片中的filter吗,我没有找到有关你讲的net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在forward的时候,对应对话框上会有相应的选项,可以勾选,记得不是太清楚了,已经好久没有用exp了 ...

您是指的在Setup——Project Integration这里设置的吧,但是后面Forward ——Annotated没有网络的线和Via依旧没有去掉!~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你指的filter 是下面图片中的filter吗,我没有找到有关你讲的net0

editor control->route->dialogs->net filter

楼主:
引用 网友B:
editor control->route->dialogs->net filter

Thanks!问题解决,是没有把Net0 加入到里面去

网友:
过滤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