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 CIS在更新元件状态时出现Unknown database field type错误

楼主(2012-09-07):
SQL Server数据库装在服务器上,本地通过ODBC进行访问

在Part Manager中进行 Update Selected Part Status 或者 Update All Part Status时会提示下面的错误:
    ERROR #9002 Unknown database field type

而对数据库的其他操作都是正常的,例如进行 Link Database Part 或者 View Database Part

监视SQL Server 发现对 TMPPRTS 表进行如下查询操作之后就不继续了:
exec sp_tables N'TMPPRTS', NULL, NULL, NULL
exec sp_columns N'TMPPRTS', NULL, NULL, NULL

不可能是 TMPPRTS 表字段类型不正确吧,这个 TMPPRTS 表是orcad Capture CIS自动生成的

在这个问题上晕了很久,请大家帮忙指点一下吧。

相关软件版本:
SQL Server 8.0.760
ODBC 3.525
Orcad Capture CIS 16.3

楼主:
晕死,什么也没有动
现在又能更新了

SQL Server监视结果:
declare @P1 int
set @P1=3
exec sp_prepexec @P1 output, NULL, N'SELECT
select @P1
exec sp_unprepare 3

目前的操作顺序是:
1. 将TMPPRTS的所有变量改为: char(64),进CIS Configuration,提示:临时库不存在
2. 将TMPPRTS变量恢复为:varchar(64),然后进CIS Configuration,提示:库存在
3. 将prefix随便给一个名称,然后进入Part Manage进行update,SQL Server未收到任何命令
4. 去掉Prefix的名称,然后再进入Part Manage进行Update,SQL Server收到上面的结果
5. 反复update,SQL Server再也没有收到过 exec sp_tables N'TMPPRTS', NULL, NULL, NULL

估计是Capture CIS在注册临时库的时候有几个操作未完成,所以每次Update的时候,就会去查询这个表的各个表项。通过反复进入配置、保存,最后那个未知操作完成,再次Update,就不查询TMPPRTS的表项,直接进行需要的器件表查询与更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