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间距检查的两种情况

楼主(2012-09-07):
第一种,如图一,这是一个QFP封装器件的管脚,做间距检查时提示两个管脚的实际间距是5.91mil,应该≥6mil
但我把间距设置改小以后(如图二),还是会有这个提示,不知为何?
图一
图二

第二种,如图三,这是一个插座的封装,在做pcb封装的时候,为了加强四个边角的焊接强度,四个边角的管脚都加了铜箔,但是没有定义网络。
另外,那个天蓝色的定位孔也没有定义网络。这就导致在做间距检查的时候出错。
请教大家,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吗?
图三

请高手赐教,不胜感激!

楼主:
哪位帮忙指点一下哪?感激不尽。

网友A:
1、是否元件或者网络有独立的规则,无图无真相
2、如果不想出现这个错误提示,做不规则焊盘,相互避开就可以了,或者把这几个焊盘弄成同一个网络,也不会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是否元件或者网络有独立的规则,无图无真相
2、如果不想出现这个错误提示,做不规则焊盘,相互避开就可 ...

多谢回复!
1、没有设定独立的规则啊,那两个管脚都是普通的数据线,也不是差分线什么的;
2、不规则焊盘怎么做?
   你提到的另一种方法,在做封装的时候好像没办法设定网络吧?
麻烦再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回复!
1、没有设定独立的规则啊,那两个管脚都是普通的数据线,也不是差分线什么的;
2、不规则焊 ...

1、建议上传文件,要不真的很难猜出来是什么原因
2、不规则焊盘就是先画个不规则铜皮,右键再和焊盘关联
3、原理图上面做成同一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