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请问机械孔怎么接地呢

楼主(2012-09-07):
请教:请问机械孔怎么接地呢

貌似直接硬连不行啊,于博士里面的安装孔没接地....

不知道机械孔是不是一定要接地....

网友:
编辑它的属性,设置允许其和地短路

网友:
所谓机械孔就是指不需要连接电气性的孔,本身就没有接地的要求,要接地就不要用机械孔。那就应该是按一下正常的封装来做一个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