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过来瞧瞧这样设置怎么样?

楼主(2012-09-07):
八层板的设置如下:
1层元件
2层信号层
3层地平面层
4层信号层
5层电源混合层
6层地平面层
7层信号层
8元件层
本人基本思路是:大部分元件放在地八层,一层很少。计划二层和八层为普通信号走线层,四层只走十对差分信号!
这样合理不?过孔怎么设置!要用埋盲孔!望指点?

网友A:
有没有阻抗线?

1.top component & routing
2.gnd
3.power
4.routing
5.gnd
6.routing
7.gnd
8.bottom

这样顶层和底层可以走微带线,每个信号层都有大平面做为回流路径。我认为是比较合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阻抗线?   1.top component& routing

是不错!过孔怎么设置,要求是,差分线用专用过孔,不能是通孔,普通信号线过孔不能是通孔,只有地才用通孔!过孔不能混用,意思是都要设定专用过孔。搞不懂为什么要这么要求!

网友:
TOP
GND02
S3
PWR04
GND05
S6
GND08
BOTTOM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阻抗线?

1.top component & routing

这样不对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