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FPGA的IO口速率

楼主(2012-09-07):
FPGA的DATASHEET上经常有收发器速度达几G或者十几个G的,但是有没有知道常用的FPGA的IO上信号的频率最高能够达到多高的,谢谢

网友:
看手册啊,不同的芯片速度不一样的,而且还分单端和差分

网友(2014-11-26):
一般的都是5G左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