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45角度的pcb如何转成水平方向

楼主(2012-09-08):
我有一个pcb是成45角度的,如何转成水平方向的,哪位大侠知道。。谢了,我用的是pads2005

网友:
    s试试极坐标选择

网友:
    目前我知道的方法就是把所有元件整体创建成一个unit后可以旋转

但布线可能就不能保证了

如果不考虑走线因素的话 是没问题的

楼主:
    我使用的是 Make Rruse 功能,可以移动和旋转,但只有0,90,180,270,的角度旋转,pcb方向是斜45度,旋转后成45,135,225,315的方向,无法旋转成水平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