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ECO To PCB 从原理图导PCB的请进

楼主(2012-09-08):
pads Logic上有一个电容元件CAPACITOR,里面设了两个PCB封装:3216和6032C,如图一

某张原理图用到了两个CAPACITOR元件,其中一个元件C181将PCB封装设为3216,另一个C108设为6032C,如图二、三

生成网表,可以找到两个PCB封装指定语句:
C181    CAPACITOR@3216
C108    CAPACITOR@6032C
在PCB上导入这个网表,生成的两个元件封装完全正确:一个是3216,另一个是6032C

现在的问题是,我不用导入网表的方法新建PCB,而是用logic上的“ECO To PCB ”功能新建PCB,如下图

生成的PCB文件两个元件的封装都是3216,另一个则需要手动去修改,如图

是ECO哪个地方设置有误导致要手动指定而不是自动生成?

网友:
不知是不是这里

楼主:
谢谢楼上! 在这个选项打上勾就可以了;
应该PADS logic在用ECO的时候没去检查封装,而导网表则会去核对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