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erber R4x00类型的铜能不能直接修改成gerber RS274X类型呢?

楼主(2012-09-08):
请教各位大虾:gerber  R4x00类型的铜能不能直接修改成gerber  RS274X类型呢?我本来想铺RS274X类型的铜,但是当时忘设置就铺成R4X00,所以想问问能不能直接把铺好的铜改成RS274X的呢?谢谢。

网友A:
直接改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改就是了

能说具体点不?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说具体点不?谢谢

shape global dynamic和artwork中的铜皮参数全部设置成rs274x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shape global dynamic和artwork中的铜皮参数全部设置成rs274x即可

直接把原来设置的R4x00改过来就行了啊,我还以为要选中铜,然后再进行呢?谢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