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电路疑难问题,谁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啊?

楼主(2012-09-08):
这两个黑点是液晶后面的,小时候玩的那种小霸王游戏机卡带后面也有这个东西,这个是不是运算控制中心呢?

网友A:
是运算控制中心, 芯片的本体直接封装在 PCB 上, 所以不需要焊接。
缺点:使用的寿命不长,与封装时候的PCB洁净度,PCB变形量都有关系。
通常使用于一些简单的玩具、计算器、液晶显示上,而且都不是功能复杂的芯片。
另外一种变型的就是 chip on glass,用于彩色的液晶屏上。

Chips in Bag,薯條在袋子裏。>_<|||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运算控制中心, 芯片的本体直接封装在 PCB 上, 所以不需要焊接。
缺点:使用的寿命不长,与封装时候的PCB ...

说得很详细,终于了解这个东西了,非常感谢版主!!

网友:
COB:chip on board.
直接绑定在PCB板子上

网友:
COB:chip on board
直接绑定在PCB板上

网友(2015-06-24):
俗称 牛屎片

网友:
    学习了,都没见过啊~~

网友:
    很想把它挖开 看看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