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大家分享培训学习笔记

楼主(2012-09-08):
电源模块设计原则,首先一点还是参考电源IC的设计手册(目的是为了能清晰的分清楚PGND和AGND,可以更好的处理AGND的单点接地,减小模拟信号所受干扰)。
布局时重点先解决好输入端与输出端,其次到采样、反馈电路。
1.输入输出尽量成一字型布局,滤波电容由大到小的顺序布置。
2.输入端小电容靠近ic管脚。
3.采样、反馈电路首先区分输入输出,尽量靠近电源IC。
Layout注意事项
电源互连线一般要求10mil以上(主要还是根据电流的大小、铜厚,决定线宽的大小)
{据老师说现在的1OZ的铜厚20mil的线宽就可以过1A的电流}
输入输出主要回路的处理加贴铜皮增加通流能力,多加过孔{课上说10mil过孔可以过1A电流}自己可以看着办个人认为多加没坏处.
采样、反馈电路连接IC互连线10到15mil,能同层走线就不要换层,确实需要换层打孔的,应该在孔的位置所有层添加禁布区域.
电感和电源IC下面坚决不让走线.

本人愚昧只是大概的记得这些,如果说的不对还请广大的坛友们狠狠拍砖,好让没记性的我多多学习

网友:
    1.输入输出尽量成一字型布局,滤波电容由大到小的顺序布置。

一字型我不太理解,这样布局的话 根据三点回路原则,输入的地、输出的地以及IC本身的地构成的回路相对比较大(无论是否有独立的地层),辐射会比较大,EMI大有影响,这些是我在做TV产品的PCB设计时,出现过的问题,对EMI问题,我觉得一字形布局并不是最佳方式

    不知道我的理解是否正确,还望各路高手赐教

楼主:
    楼上可否分享下你的布局经验让我们大家一起学习呢

网友:
    楼主你都说完了,我就不多讲咯,顶

网友:
    就楼主总结的内容,再补充两点:
    电流采样取前端,电压采样取末端
走线:信号接到最后一个电容
    一块pcb最好不要用多种过孔,以减少工时,成本
    相邻电感不平行布局,若一定要平行布局,那么中间要用地隔开
如有错误,请老师们及时纠正...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可否分享下你的布局经验让我们大家一起学习呢

在保证PWM波形信号短的同时 三点回路最小 当然这个要折中考虑,至于模拟地和功率地单点接地要看IC的规格书 呵呵 我所用的IC都是相对比较简单的 MP1582 8660 等这些8脚的,不过原理都是一样的

网友:
    一般我们是1OZ需要40mil线宽走1A电流

网友(2012-11-10):
    老师有没有说:开关变压器下面能不能走线呢?

网友:
    变压器下当然不能走线了

网友:
    学习有机会真好!!我就~~~~

网友:
楼主已经分享得很详细了,谢谢!!